MagicWorks Tuner 软件伺服离线惯量识别功能使用说明

楼主(2020-03-30):
打开MagicWorks Tuner V1.60软件,新建参数表,“功能”下拉菜单,“惯量识别”
打开惯量识别后,如下图所示:
设置实际减速比,是否带负载,机械条件运训的情况下,选择正反转,速度和行程机械满足的情况下可使用默认速度和行程值,如下图所示:
参数设好之后,点击写入,出现如下图所示画面:
电机使能按钮,伺服使能;点击正传按钮,伺服按照设定速度及行程正传并返回;点击反转按钮,伺服按照设定速度及行程反传并返回;正反转结束后,可完成惯量测量值,如下图:
完成惯量测量后,点击写入,将测量出来的惯量值写入到伺服内,如下图:
将惯量测量值写入伺服后点击完成即可,关闭惯量识别窗口,可查看伺服P32(惯量比)号参数查看是否写入成功,写入成功后,保存至EEPROM,断电重启。
注意:在使用伺服离线惯量识别功能时,伺服要把总线连接断开(即和主机PLC连接的网线拔掉),P1控制模式设为“7”选择通讯速度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