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伺服坐标清零及回原

楼主(2020-03-30):
MagicWorks PLC使用PLCopen库轴控制指令做伺服回原,绝对值伺服坐标清零;如下图所示程序样列:
绝对值伺服坐标清零:硬件组态16#6098回原模式VW114设35,调用MC_Home指令,如下图所示:MC_Home使能位置1则绝对值坐标清0,结合上图程序同时实现回原功能。

网友:
还有另一种方式,找到原点开关走完相对位置直接可以用MC_setposition的指令设定位置就可以,可以不需要执行MC_HOME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