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PN模块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连接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20-04-21):
关于PN模块的介绍和添加方式,以及PID库的使用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写的帖子。
http://bbs.co-trus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25
这个帖子主要讲述PN在SMART软件中连接要注意的小地方
和DI/DO/PID温度模块/AI/AO这些模块地址的计算

1.PN上面有以下指示灯
24V 电源指示灯(绿色)ON = 24VDC 供电正常
OFF = 无 24VDC 供电
SF 指示灯(红色) ON = 扩展 I/O 总线故障或者 PROFINET 模块故障
OFF = 无错
BF 指示灯(红色)ON = PROFINET 总线通信故障(未连接交换机,未检测到网络)
Blinking = 组态配置不一致
OFF = 无错
MT 指示灯(黄色)
(维护指示灯)
ON = 丢失同步
OFF = 无错
P1R/P2R 口指示灯(绿
色)
ON = 有到交换机/PN 主站的连接
OFF = 没有到交换机/PN 主站的连接
P1R/P2R 口指示灯(黄
色)
ON = 有到交换机/PN 主站的数据收发
OFF = 没有到交换机/PN 主站的数据收发

我们在应用过程中主要关注SF灯和BF灯
SF灯亮看组态的模块与实际是否一致,必须完全匹配。
BF灯亮就看通信,当前前提就是组态个数和实际挂的个数要一致,其次就是看组态里面的名称和实际搜索到的名称是否一致。
连接注意点:
1.在工具那边选择查找PN——点击查找出来的PN模块——点击编辑将组态的名称打上去(如图2)——组态的名称是要和在向导建立一样
(如图3)

2.PN上有两个PN通信口,是可以拿来通信监控PLC用的,如果你的实际连接是只有一个PN,那么你需要把另外一个PORT口禁用(注意如果禁用了就不能拿来通信使用了)
如下图,图4是PN模块一个走协议连接SMART,一个是连接电脑监控程序,这种情况下两个口都启用是不会报错的,当把电脑的连接网线拔了,会和图5一样报BF灯亮。
这个时候需要在组态那边禁用连接电脑的那个口如图6操作(因为实际连接与组态不符合所以产生这个报警)。
3.PN向导建立过程最好是点击下一步下一步这样操作来完成,不要直接点生成,可以避免生成向导是错误的,然后点击下载系统块就可以了。

下面是关于在向导里面添加模块以后比如DI/DO/PID温度模块/AI/AO这些模块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如图因为添加以后系统会分配PNI起始和一个PNQ起始
如果是DI如图是一个8DI的那地址就是I132.0-I132.7
DI如图是一个8DI的那地址就是Q132.0-Q132.7
AI如图是一个2路的那地址就是IW128/IW130
AQ如图是一个2路的那地址就是QW128/QW130
PID如图是一个4路的那地址就是IW133/IW(133+8)/IW(133+16)/IW(133+24)这些是模拟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