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PLC与合信以太网PLCmodbusTCP通讯设置

楼主(2020-04-23):
西门子SMART200PLC与合信以太网PLCmodbusTCP通讯设置

STEP7-Micro/WIN SMART 从V2.4 版本开始,软件中直接集成 Modbus TCP 库指令,无需单独安装或者购买。安装软件后,Modbus TCP 指令位于 STEP7-Micro/WIN SMART 项目树中“指令”文件夹的“库”文件夹中。如下图Modbus TCP库指令所示。

指令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两种,客户端指令会占用开放式用户通信资源主动连接,最多8个;服务器指令会占用开放式用户通信资源的被动连接资源,最多也是8个。
一、SMART200作为主站,合信以太网PLC作为从站(主站调用客户端库,从站只需要在系统块设置好IP地址即可)
主站配置:
1、系统块中设置客户端的IP地址,以确保IP地址设置无误。此步骤为可选,如果确定IP地址设置无误,可忽略此步骤。设置方法如下图所示。
2、鼠标点击 MAIN 主程序的程序段1的编程区域,从库文件夹下找到 Modbus TCP 客户端指令 MBUS_CLIENT,鼠标双击,指令出现在程序段1中,操作如下图所示。

3、填写客户端指令参数,如下图所示。

程序块具体参数详细解释介绍见下表

4、鼠标选中程序块文件夹,单击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库存储器,如下图所示。

5、在库存储区分配对话框中手动输入存储区的起始地址。此实例为VB5000开始,以使指令库可以正常工作。确保库存储区与程序中其他已使用的地址不冲突。使用建议地址无法确定是否有地址重叠,所以推荐手动输入正确的库存储区首地址。如下图所示。

6、编译项目,下载程序。

关于Modbus地址与CPU中数据区域地址对应关系说明

S7-200 SMART 做 Modbus TCP 通信,可以支持的功能码及功能描述及所占用的地址区,如下表所示。客户端会主动的发送请求,服务器响应。在通信指令填写参数中没有直接填写功能码,而是通过多个参数填写共同确定功能码的。

举例:
和Modbus TCP服务器交换数据参数支持功能码:03,在客户端指令中设置两个参数确定03功能码:
   RW=0:确定读取数据,(筛选出可能会使用的功能码:01,02,03,04),
  Addr:40001-49999/400001-465535,表示交换数据为寄存器类型的数据。
从站配置:

二、SMART200作为从站,合信以太网PLC作为主站(主站使用合信modbusTCP向导,从站调用服务器指令库)
主站配置:
1、使用MODBUSTCP向导进行配置

2、在主程序中对向导生成的FC块用SM0.0进行调用

从站配置:

1、系统块中设置服务器的IP地址,以确保IP地址设置无误。此步骤为可选,如果确定IP地址设置无误,可忽略此步骤。设置方法如下图所示。

2、鼠标点击 MAIN 主程序的程序段1的编程区域,从库文件夹下找到 Modbus TCP 服务器指令 MBUS_SERVER,鼠标双击,指令出现在程序段1中,操作如下图所示。

3、填写服务器指令参数,如下图所示。

4、鼠标选中程序块文件夹,单击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库存储器,如下图所示。

5、在库存储区分配对话框中手动输入存储区的起始地址。此实例为VB5000开始,以使指令库可以正常工作。确保库存储区与程序中其他已使用的地址不冲突。使用建议地址无法确定是否有地址重叠,所以推荐手动输入正确的库存储区首地址。如下图所示。

6、编译项目,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