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124XP 114-1AD20-0620 模拟量输入能改为单极性的吗?

楼主(2020-05-18):
CPU124XP 114-1AD20-0620  模拟量输入能改为单极性的吗?

网友A:
PLC上没有像模块一样有拨码设置的,但是你程序上可以转换。
如果你外部输入是0-10V这种那PLC这边不用做什么转换,你外部是-10到10的输入那你比较正值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输入0-10对应单极性0-32000,-10~10V,对应双极性-32000~3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上没有像模块一样有拨码设置的,但是你程序上可以转换。
如果你外部输入是0-10V这种那PLC这边不用做什么 ...

5V电压输入到 AIW0 ,读到的数值是15884,不是16000,这个偏差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电压输入到 AIW0 ,读到的数值是15884,不是16000,这个偏差正常吗?

PLC——12位精度这个值比较正常的,你应该这个通道存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