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_轴变量详解

楼主(2020-05-25):
在编译工程时,CoDeSys 会创建一个 AXIS_REF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AXIS_REF 被作为应用程序与驱动器接口的接口。看懂结构体的变量,有助于我们进行设备的调试。
这些变量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下面对比较常用的一些变量做一些解释。
轴功能块错误fbeFBError
参数fbeFBError提供了轴详细错误和发生时间,一共保存最新6组信息,调试程序或重新报警信息都可以从这里获取信息。查明故障信息,然后在帮助文档SMC_Error中查找对应错误信息描述。

例如上述错误为通讯错误。

可以通过MC_Reset清除故障

MC_Reset:轴状态为errorstop需要切换到StandStill要用该指令复位。MC_Reset指令使能时将控制值16#6040bit7设置为ON,伺服状态字16#6041反馈无故障后将轴状态errorstop切换到StandStill,输出复位完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