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中速率斜坡形式详解 加速曲线 jerk参数详解

楼主(2020-06-23):
codeSys中速率斜坡有四类,梯形,sin2,二次方,二次(平滑);这四类速度曲线的加速方式见下图:
如图,jerk参数在梯形和sin2中没有作用。

梯形加速曲线:

sin2加速曲线:

sin2 加速曲线 速度指令变化时:

二次方加速曲线

二次平滑加速曲线

网友A(2024-04-29):
请问这个测试加速斜坡的源程序能分享一下吗,轴速度变量关联有问题,想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测试加速斜坡的源程序能分享一下吗,轴速度变量关联有问题,想参考一下 ...

这个太久了,没找到源程序了

网友(2024-09-05):
加加速度监控的变量是哪个?用"轴名称.factjerk"监控全程是0,轴的速度斜坡模式已经设置为二次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