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通过tcp连接HMI后,V区寻址

楼主(2020-07-21):
200smart连接HMI后vd.vw.都能显示,说明这个寻址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v这种不明白怎么寻址,也就是像M1.0/M1.1这样的地址怎么计算

网友A:
modbusTCP协议是没有M区的,只有I   Q    AIW    V这几个区域是可以被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协议是没有M区的,只有I   Q    AIW    V这几个区域是可以被访问的

比如VD100/VW100/VB100/V100.0  其中VW100对应地址是40001,那么V100.0对应地址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VD100/VW100/VB100/V100.0  其中VW100对应地址是40001,那么V100.0对应地址是多少? ...

VW是一个字,包含16个位,如果你对应的是40001,那其中的每个位就是对应到40001.1~400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