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通过modbus TCP连接合信HMI,mico不能同时显示

楼主(2020-07-23):
200smart通过modbus TCP连接合信HMI,mico不能同时显示,也就是说要想mico显示正常,通讯正常,触摸屏就要到设置界面。要触摸屏显示正常就要退出mico。什么问题?用的是smart v2.4自带的server

网友A:
您的这个问题可以看下图片中的解释,这个应该是西门子PLC这边的限制,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请求被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这个问题可以看下图片中的解释,这个应该是西门子PLC这边的限制,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请求被激活
...

我是这么理解的,合信的触摸屏把plc的数据采集起来,再发送给mico,不管是手机版还是电脑版设备连接是触摸屏,不是plc。如果是直接连plc,那我们就不用合信的触摸屏,直接用mico就可以连接到手机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合信的触摸屏把plc的数据采集起来,再发送给mico,不管是手机版还是电脑版设备连接是触 ...

这边你是用的第三方的PLC,要让他的PLC数据可以远程监控,就要通过我们的屏实现这个远程功能,如果你用我们的以太网PLC就直接用PLC接入网络就行,就可以直接连接到MICO上去,不需要再配触摸屏的,你可以把触摸屏当成西门子PLC和我们服务器对接的一个载体,有他才可以让西门子的PLC跟我们的MICO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你是用的第三方的PLC,要让他的PLC数据可以远程监控,就要通过我们的屏实现这个远程功能,如果你用我 ...

你把我的两个问题连在一起解答一下,可以么

楼主:
@yanxinyue 你能不能出来说句话,你要是这样弄好像合信没有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yanxinyue 你能不能出来说句话,你要是这样弄好像合信没有人一样

您好,他是屏相当于一个PLC和MICO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通道而不是说PLC先把数据传到屏上,屏再给到M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