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CT2 系列 PLC 的 S7 协议通信

楼主(2020-08-04):
1        S7-1200/1500 CPU CT2 系列高性能 V5 平台 PLC 的的 S7 协议通信(S7-1200/1500作为主站)

合信 CTH2 系列高性能 V5 平台 PLC( H224X、H226XM 和 H226XL)支持西门子S7 协议从站功能,西门子 PLC 或屏或支持 S7 协议的上位机软件作为主站,CTH2 系列高性能 V5 平台 PLC 作为从站,即可进行S7 协议通信,最多支持8个连接( 不分主从),其中合信CPU 只做从站。

2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硬件:

1)  S7-1200CPU 硬件版本V2.0或更高

2)   CTH-226XM(固件版本2.47以上)

3)   PC (带以太网卡)

4)   TP以太网电缆

5)   工业交换机

软件:

1)   TIA portal V15

2)   MagicWorks PLC V2.19

3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1)   S7-1200 将通信数据区 DB1 中的100 个字节发送到CTH-226XM 的VB 数据区, S7-1200 读取CTH-226XM中的VB数据区存储到S7-1200的数据区DB1数据区中。

2)   S7-1200 M区中的MB0-MB9连续10 个字节发送到 CTH-226XM的M区中MB0-MB9, S7-1200 读取CTH-226XMM区中的MB10-MB19连续10 个字节到S7-1200 的M区中MB10-MB19。

4    S7-1200 主站的配置编程

1.   使用TIAportal V15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并完成硬件配置,网络组态

1-1 新建子网PN/IE_1,修改IP地址与PC和CTH-226XM 所在同一个网段

1-2 将“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勾选

1-3 在“项目树”>“设备组态”>“网络视图”下,按如下图片中1~6的步骤建立S7连接

1-4 按如下图片中的步骤填写连接参数

1-5在“地址详细信息”中设置通信伙伴的TSAP地址

1-6 在CTH2 系列高性能 V5 平台 PLC 的系统块中配置好IP 地址即可,操作示意如下

2 软件编程

2-1 创建数据块DB1,定义两组为100个字节的数组
2-2 在“项目树”>“数据块”>“属性”下,将优化块访问勾选去掉。

2-3 创建数据块DB1的写数据和读数据的缓冲区,定义两组为100个字节的数组
2.4 在OB1中,从“指令”-->“S7 通信”下,调用Get、Put通信指令,程序编写如下

CALL “GET”  , %DB2          //调用 PUT,使用背景DB块:DB2

REQ          :=%M0.0         //系统时钟 0.1秒脉冲

ID           :=W#16#0100     //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

DONE          :=%M100.0        //为1时,发送完成

ERROR         :=%M100.1       //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MW102        //状态代码

ADDR_1        :=P#DB1.DBX0.0BYTE 100    // 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

ADDR_2        :=P#M10.0BYTE 10          // 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

SD_1          :=P#DB1.DBX0.0BYTE 100    // 本地接收数据地址

SD_2          := P#M10.0BYTE 10         // 本地发送数据区

CALL “PUT”  , %DB3           //调用 GET,使用背景DB块:DB3

REQ          :=%M0.0         //系统时钟 0.1秒脉冲

ID           :=W#16#0100     //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

NDR          :=%M110.0       //为1时,接收到新数据

ERROR         :=%M110.1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MW112        //状态代码

ADDR_1        :=P#DB1.DBX100.0BYTE 100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

ADDR_1        :=P#M0.0BYTE 10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

RD_1          :=P#DB1.DBX100.0BYTE 100   //本地发送数据区

RD_1          :=P#M0.0 BYTE 10            //本地发送数据区

3 监控结果
通过在S7-1200侧编程进行S7通信,实现两个CPU之间的数据交换,监控结果

u 注意:

CTH2-226XM中V区对应于DB1,即在PUT指令中使用的通信伙伴数据区ADDR_1=P#DB1.DBX0.0 BYTE 100在CTH2-226XM中对于为VB0~VB99。
即在GET指令中使用的通信伙伴数据区ADDR_1=P#DB1.DBX100.0 BYTE 100在CTH2-226XM中对于为VB100~VB199。

  • 上传图片
  • 普通上传
  • 网络图片

删除
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