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组态按钮实现配方参数的远程下载

楼主(2020-08-20):
是否在为拖出“配方对象”中的下载按钮太小以及配方需返回配方界面来下载配方的问题困扰,下面将为您带来合信触摸屏组态如何通过按钮来下载配方。
1.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2. 创建连接(根据实际工程选择需要用到的协议即可)

3.创建需要用到的变量

4. 创建一个配方
5.创建数据记录
备注:数据记录可提前在工程中改好,这样下载工程就不会出现丢失的情况。
下面介绍图中的几个标注地方

标注:1表示配方的编号,此工程只建立了一个配方,如果工程中的配方不一样,例如一个配方的元素有水分、糖分、果汁,另一个则是水分、糖分、果汁、麦芽糖、葡萄糖则需要建立多个配方,此工程没有介绍调用不同的配方号来调用相关的配方,而是介绍一个配方下调用不同的数据记录编号,来调用每个数据记录下的值,如果需要调用不同的配方,可参考不同数据记录的调用,其原理一样。

           2表示配方名称,为显示在触摸屏的名称

           3.表示数据记录名称,为显示在触摸屏上的数据记录名称

           4.表示数据记录编号,此工程即采用不用的数据记录编号来调用同一配方下的不同数据记录
6.拖出一个配方对象,并进行组态

备注:图中的配方名,如果建立了多个配方则不需要关联。如果建立了多个配方,为此如何实现多个配方的选择,一是可以直接通过配方上的“配方名”右边下拉框来选择,二是通过图中关联的“配方编号”来选择。

数据记录的选择就是通过图中“数据记录编号”来选择

7. 进行输入/输出域及按钮的组态

①   先把变量“数据记录编号”关联到输入/输出域,通过输入/输出域调取配方不同的数据记录

②    拖一个按钮通过组态将配方下载到PLC,展开事件中的配方选择“SetDataRecordName”,在右边对话框则会出现,对其中要关联的地方作一个说明:

配方号/名称:对建立的配方进行选择,有一个配方就关联建立的这个配方,多个则关联需要操作的配方

数据记录号:关联选择配方对象中的数据记录编号,是用来操作调取关联配方中的不同数据记录

输出状态消息:强制为开

处理状态:确认数据是否成功传输,4表示成功,12表示传输有误

8.如果需要获取此时配方里的数据记录名称,则可进行以下操作
①拉一个字符I/O域到画面里,并关联一个字符串即String类型的变量来显示。

② 拖一个按钮进行组态来获取当前配方的数据记录名称和配方名,展开事件中的配方选择“GetDataRecordName”,在右边对话框则会出现,对其中要关联的地方作一个说明:

配方号:建立的配方都有一个编号,通过编号可调用相应的配方

数据记录号:不同的数据记录可设成不同的名称,通过对应编号,找到设置的对应数据记录名称。

配方名(输出):用来输出配方名,如果需要显示对应配方名,则关联另一个String类型的字符I/O域即可。

数据记录名(输出):输出当前配方的数据记录名,本次延时的就是输出数据记录名,操作按照①

处理状态:确认数据是否成功传输,4表示成功,12表示传输有误

9.仿真演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