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与西门子343-1lean进行s7通讯怎么操作

楼主(2020-10-25):
各位大神

网友A:
您好,

我们的V5plc走西门子S7协议只可以作为从站使用的,这个设置只需要主站那边设置就行,从站PLC只需要在系统块设置IP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们的V5plc走西门子S7协议只可以作为从站使用的,这个设置只需要主站那边设置就行,从站PLC只需要 ...

主站怎么设置?

网友(2021-11-25):
现在新固件已经支持做主站做从站都可以了,做主站只需要调用库即可,从站不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