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程序设置PLC的IP地址

楼主(2020-11-11):
以太网设置指令库 ETHERNET_SET(V1.2):用于设置 MagicWorks PLC 软件系统块中的远程通信参数,无需停止 CPU 即可设置、获取远程以太网 PLC IP 地址,MICO 远程监控系统或者串口连接的触摸屏对PLC 进行远程修改IP。
支持PLC版本:固件版本查询方法,状态表监控SMW102(16进制显示)
   H224X和H226XL/224I/226I/224XP固件版本1.43以上的版本,
   H224/H226L目前版本1.29及以上版本支持
   H300全系列
EN BOOL使能端,允许 SM0.0 调用
STATUS BYTE 状态字 :bit0=1 表示获取成功 /bit1=1 表示获取失败
IP_ADDR DWORD/IP 地址,共四个字节,每个字节由低到高分别表示 IP 地址的对四个值。
MASK DWORD/子网掩码,共四个字节,每个字节由低到高分别表示子网掩码的对应四值。
GATE  DWORD/网关,共四个字节,每个字节由低到高分别表示网关的对应四个数值
EN  BOOL使能端,用沿触发,设置指令不能循环调用,上升沿触发
IP_ADDR DWORD/IP地址,共四个字节,每个字节由低到高分别表示 IP 地址的对应四值。
MASK DWORD/子网掩码,共四个字节每个字节由低到高分别表示子网掩码的对应四个值。
GATE DWORD网关,共四个字节,每个字节由低到高分别表示网关的对应四个数值。
STATUS  BYTE 状态字
bit0=1 表示设置成功
bit1=1 表示非法 IP 地址
bit2=1 表示 IP 与掩码不匹配
bit3=1 表示 IP 与网关不匹配
下面是CTH300的列子和触摸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