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MC M228ML电子凸轮的简单应用

楼主(2021-01-07):
一、建立工程
1.打开MagickWorks软件(演示版本V2.21,要求版本V2.20及以上),新建一个工程
2.创建一个PLC站,PLC类型选择“CPU M228ML”,然后点击确定。

二、进行硬件组态并构建凸轮表(此处演示建立了一根虚轴和一根实轴,轴号分别为0和1)

1.双击“硬件组态”进入硬件组态页面
2.展开右侧“CO-TRUST 200”-“CPU 200”-“V1.0”,将V1.0拖到左侧0号槽位
3、创建脉冲轴
Ⅰ.建立脉冲轴,单击“工具”,然后单击“轴配置向导“
Ⅱ.本例创建一根虚轴和一根实轴,(演示中虚轴作为主轴,实轴跟着虚轴走)
其中虚轴和脉冲轴设置的参数如下,根据需要自行修改,此处只列脉冲轴,虚拟轴原理一样(此处只放坐标、转换、速度,其中的限制和回原保持默认就好,根据需求在进行修改
Ⅲ.脉冲轴建立完成后点击“完成”弹出“是否完成向导配置”,选择“是”
4、构建凸轮表
Ⅰ. 建立电子凸轮,单击“工具”,然后单击“电子凸轮向导”
Ⅱ.右键添加或者双击“CAM”,添加一个CAM表,其中追飞剪 CTMC M228ML暂不支持
凸轮表构建如下
注:此配置摘取的是口罩机的一个凸轮表建立,主轴即本例的虚拟轴,从轴即本例脉冲轴
Ⅲ.凸轮表建立完成后点击“完成”弹出“是否完成向导配置”,选择“是”

三、程序编辑
1.完成凸轮表建立后会生成凸轮关键点的符号表
2. 给生成的关键点进行赋值
3.使用“PLCopen库”进行编程
  主要使用的指令
主要程序展示
1.轴使能
2. 主轴即创建的虚拟轴给定速度
3.凸轮表的选择-进入-退出
4.轴停止

注:1.CTMC M228ML采用脉冲来实现电子凸轮,其中脉冲点和方向点定义如下且此款PLC为漏型输出
2.
伺服模式必须是外部位置控制模式(P1=0),同时实际伺服必须上电使能(P16=1或者使用伺服端子16引脚),
注意:程序中必须还需要编程MC_Power给所有配置的轴,这是轴控使能轴的必要条件

CTMC M228ML电子凸轮使用示例.zip

网友:
伺服模式必须是外部位置控制模式(P1=0),同时实际伺服必须上电使能,
注意:程序中必须还需要编程MC_Power给所有配置的轴,这是轴控使能轴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