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GS系列和合信300系列PLC通讯介绍

楼主(2021-02-23):
关于三菱触摸屏和合信300系列PLC通讯介绍
下面举例说明,以三菱触摸屏GS系列(GS2110)和我们的PLC(H32)通讯为例,可以走232485串口,走西门子S7-200的协议,
首先在建立触摸屏文件时,机种设置中,连接机器设置要选择好,当用三菱的触摸屏和我们PLC通讯时,我们制造商选择SIEMENS,机种选择S7-200,故而驱动程序选择SIEMENS S7-200.它的输出PORT口为RS232口,

我们PLC这边要用带PPI协议的PORT口去与之通讯,H32上用PORT0口,
在硬件组态里双击CPU,打开属性,找到通信端口设置,将端口0的设置与三菱触摸屏中的设置都设置成一样的,最主要的包括波特率,站地址。
在触摸屏端,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接头,将RS232的信号转换成RS485的信号出来,然后在PLC端将转换出来的信号线的负极接到X2A0上,将正极接到X2B0上。

在项目中有可能使用到双控控制,则需要启用CH2的连接设置,本例中,第一连接为与三菱PLC通讯,第二连接与合信PLC通讯,则需要在连接机器设置中将CH2勾选上,在CH2中创建西门子的通讯连接。
设置好连接后,选择需要与合信PLC通讯的数字域或文本域,双击点击,打开属性面板。
这其中的软元件既是我们的程序中的地址,要我们在选择软元件时,在地址后面有个三个小点的按钮,按shift+鼠标左键,可以选择与当前连接不同的连接选项,

比如CH1为三菱的通讯连接协议,CH2为西门子的通讯连接协议,选择CH2

三菱的触摸屏和我们
PLC通讯,其屏上的地址只有字(VW),没有双字的表示,如果PLC这边的地址为VD时,则需要占用两个VW区,要空出相应的地址,选择正确的地址和数据类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