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不同参数的曲线对比

楼主(2021-04-11):
主要来理解CamIN这个指令的不同系数,参数得出的曲线对比
要知道这个指令里设置的参数,都不会改变主轴的位置速度等。改变的只会是从轴的速度位置
程序和CAM表如图   程序里面是用相对位移指令,触发一次就让主轴走一个周期,走一个360
主系数1 从系数1 主偏差0 从偏差0的曲线如下图
主系数1 从系数1 主偏差60 从偏差0的曲线如下图
两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自行对比。
主系数1 从系数1 主偏差0 从偏差60的曲线如下图
主系数0.5 从系数1 主偏差0 从偏差0的曲线如下图
这个情况主轴走1个周期,从轴走半个周期。如果主轴再走一个周期,从轴会走到360,
主系数1 从系数0.5主偏差0 从偏差0的曲线如下图
注意观察主0.5  跟从0.5 两个曲线的区别 一个从轴是已经走完了一个周期,一个只走了一半的。 这种情况下,就算主轴再走一个走起从轴也走不到360,只能0-180

主系数0.5从系数0.5主偏差0 从偏差0的曲线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