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

楼主(2021-04-30):
2台PLC之间走modbus通讯,从站怎么接收主站输出状态,从站怎么读出主站QB0的值?

网友:
您好看是走网线还是串口线,网线的话PLC默认从站,你只需要用向导在对应的主站上写MODBUS-tcp的程序。步骤是工具-MODBUS-TCP指令向导-填写远程IP地址。具体的可以看这个列子:http://bbs.co-trust.com/forum.ph ... ighlight=MODBUS-TCP
串口的话需要调用合信的modbus库,具体操作PLC说明书对应的章节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