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探针功能详细用法

楼主(2021-05-16):
1.解释一下什么叫探针功能:以高速数字量输入位置锁存信号为事件触发信号,沿有效可以为参数化事件存储当前轴位置,该位置数据将由控制系统立即存储,不会出现因为延时而导致漏触发。
2.支持探针输入的驱动器:A3N  A4N   接线略有不同   本次以A4N为例

3.有关探针功能驱动器相关参数如下图

4.接线图如图(NPN接法 和PNP接法)可以使用外部24V电源,A4N的话 也可以使用内部24V电源

如何一步步实现呢  以A4N为例 走EtherCAT总线

1.设置伺服驱动器模式为P01 为15号模式  P58号时间对应上,让PLC跟伺服驱动器通讯上
2.要设置P46号参数 打开探针功能,用哪个打开哪个,(注意:这个参数是要断电重启后生效)
3.要在PDO中添加索引 如图(一般默认里就有,没有的话要自己手动添加)
60B8参数设置探针上升沿捕捉还是下降沿捕捉
60B8=16#11  探针1上升沿
60B8=16#21  探针1下升沿
60B8=16#1100  探针2上降沿
60B8=16#2100  探针2下降沿
效果如图
往60B8写10进制的4352对应的16进制就是1100  所以就是探针2的上升沿
所以读取的位置数据就放在60BC中
对应驱动器上的P436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