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速度模式

楼主(2021-05-18):
MC_MoveVelocity 这条指令 是通过触发完成的。我现在电机的速度是连续变化的 应该怎么去完成,有向欧姆龙NJ系列的 位置模式下 模拟速度模式的的指令吗。

网友:
您是要实现不断变速,
方法1:有个这样的小思路可以试一下,用虚轴和实际轴走一个同步齿轮指令同步,你需要变速的时候就开启同步,然后下次要变速的时候改变齿轮比这样速度就变化了,或者停下虚轴在给虚轴你要的速度在进行同步。
方法2:你可以试一下MC_VelocityProfile这个指令功能块为时间段和速度的轮廓运动模型 , 运行模式为 Continuous Motion,按用户在 参数TimeVelocity 变量中设
定的数据运行
方法3:直接控制伺服参数。
这些是个人见解,您这边可以试一下,我们其他同事有更好的回答会在这个下面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