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6本体IO点连接HSC与伺服做电子齿轮同步

楼主(2021-06-06):
先组态好PLC跟伺服驱动器,此处以H56跟A4N走EtherCat为例(PLC与伺服通讯此贴就不多做介绍了)

配置PLC高速计数器,模式9为A/B相正交计数器,使用HSC0,需将编码器A/B相信号接至PLC上I0.0/I0.1(此次示例选择计数为4*)
配置一个通信轴和一个编码器轴
1622773543(1).png 示例量纲转换如下,实际根据所需要更改

将两轴建立齿轮关系,调好齿轮比即可实现编码器与伺服做齿轮同步运动

网友A:
编码器轴,不需要使能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轴,不需要使能就可以用

是的,我这边就是用手转的。这不是为了详细教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