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抠图并对图片进行压缩的方法

楼主(2021-06-25):
其中软件“图压”软件下载链接https://tuya.xinxiao.tech/
ps版本为cs6

网友:
在PS的目标栏图像里面有个图像大小,那里可以修改图片的分辨率大小。我使用的图片一般是把图片宽度设置成100,图片会被压缩到500K以内,这个在HMI上使用不会出现卡顿情况,上面的图压软件只是把图片进行整体压缩,不是去改了他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