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1A CAN通信回原不停问题?

楼主(2021-07-11):
H1A伺服和200PLC走CAN通信。做回原程序,原点开关不接入私服端子,原点信号直接接入PLC的I0.3输入点。281的地址用VW0。v1.7线圈导通开始回原,v.0.4线圈对应PLC  I0.3收到原点信号导通。此时私服短暂停顿后会反向移动到起点。通过查看伺服216参数里面的数据监测发现,伺服回到原点后此参数没有清零,反倒是伺服反向回到,回原前的位置时此参数为0(伺服59参数设4,7,11.都是同样的结果)

请求大家帮忙指点.
谢谢!

网友:
您好,您这个问题可能和P72,高低电平有关系,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小合工作微信,把您那边配置发给我们看看

楼主:
这个陈工给我答复了,这款伺服是最老的,没有办法处理了。我后来用外部原点处理了。谢谢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