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使用HMI内部变量无法断电保持

楼主(2021-08-11):
在使用触摸屏时会遇到,使用内部变量但是不能掉电保持的现象。下面分享一种可以使内部变量断电保持的方法:1、在变量组里添加内部变量
2、新建一个配方将需要断电保持的内部变量添加至元素中

    在配方--数据记录中添加一个数据记录,元素初值可以随意设置一个,后期可以更改

    配方---属性这里要将同步变量勾选起来,路径保持flash。

    建立完变量后在画面中将配方视图这个组件拖出来,双击在常规中将配方名、配方名的变量、数据记录的变量分别创一个变量关联上。数据记录的变量将会被用到。
    在画面中拖出两个数字IO域关联上放在配方上的变量,
    拖出一个按钮,在事件中--按下---配方---选择SaveDateRecord(将配方变量的当前值作为数据记录保存至HMI中),此按钮用来保存更改的数据。
    在调度器中新加一个任务,选择启动时,setvalue,将上面关联的数据记录的变量值设为1,调用我们建立的数据记录。
    这样,修改变量后点击保存就能将数据保存下来,并且断电保持

网友(2021-10-25):
做好的程序发上来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