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同时安装CODESYS SP11和SP4时,SP4 ECT主站版本错误解...

楼主(2021-08-21):
由于我们C系列PLC需要用到CODESYS两个版本进行编程,同一台电脑需要安装两个版本软件,如果没有将另一个版本独立安装在虚拟机,会出现低版本的EtherCAT主站无法选择到对应版本的情况

当电脑同时安装SP4和SP11时,打开SP4进行EtherCAT主站配置时会出现默认只有SP11版本的ECT主站。

当我们需要使用SP4版本时:①打开SP11软件,将ECT主站里面的关于SP11高版本文件导出。
                                             ②将SP11版本中的3.5.11.40ECT主站删除掉。
                                             ③打开SP4版本发现可以正确选到3.5.4.0。
需要再次使用SP11版本时将删除的文件添加回来即可。

总结:同一台电脑同时安装两个版本COEDESYS软件时会将低版本的ECT主站文件隐藏,同时由于SP4版本没有显示所有版本这个功能因此选择不到。SP11版本将显示所有版本勾选上可以看到电脑上所有版本。

网友(2023-08-24):
也可以直接使用高版本的软件制作工程,配置时比如ethercat主站选择低版本的即可,然后存档后用低版本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