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PID库的使用简介

楼主(2021-09-18):
advPID功能块是集成在CPU内部,不占用用户程序空间,作为一个库函数提供给用户使用。advPID拥有能够对温度、湿度、流量、压力、等进行控制的高级智能PID算法,带有自整定、在线自校正调节、预置参数等功能,用户无需复杂编程,只需调用和设置一些简单的参数就可以使用,控制准确advPID功能块是集成在CPU内部,不占用用户程序空间,作为一个库函数提供给用户使用。advPID拥有能够对温度、湿度、流量、压力、等进行控制的高级智能PID算法,带有自整定、在线自校正调节、预置参数等功能,用户无需复杂编程,只需调用和设置一些简单的参数就可以使用,控制准确。
设定的参数列表:
ChannelPID的通道编号
Model:PID算法模式选择,可以根据被控对象来选择相应的模式,PID块会给出相应的PID参数
模式0在启动自整定算法完成后给出的P值I值D值在改变SV后也是保持不变,可以手动修改;
模式1的PID值一直周期性调整变化,最小周期为1秒,并且最好不要手动修改pid参数。
SV:对被控对象的设定值。最后一位为小数,例4000表示400.0。
注意:值范围不能超过Rang表示的范围
---取值范围:-20000 - 20000
Rang:对被控对象的动作范围,比如温度可以取传感器的量程换算,如-200-400℃换算为6000
Control:PID算法的控制设定,以字的16个位进行功能选择

P值说明:这里的P值是一个比例带,注意不是直接的数值,1为0.1%,表示(SV-PV)/Rang=0.1%时,输出百分百;
例如,Rang=4000,SV=3000,PV=2800,SV与PV差值为200,差值/Rang=5%,也就是说P如果等于50,此时输出100%,P如果为100,输出50%;
在只算P的作用下,P值越大,输出越小。
AR:抗积分饱和,设定进行积分工作的范围,有效范围为 0 - 100%,最后一位为小数---取值范围:0 - 1000
TPID:计算周期时间,有效范围为 1 - 100秒,最后一位为小数---取值范围:1 - 1000
Status:当前PID的运行状态字,以相应位来表示状态

本次使用H31PLC和CTH3 AIT-08,AOS-08模块
设定模式0,温度200度加热输出
在自整定完成后advPID功能块会自动计算出合适的pid值
看一下自整定的曲线图效果
放大后可以看出温度在正负0.5内波动
advPID库能够在自整定后自己计算出合适的P、I、D值,用户不需要自己手动输入繁复的参数多次调整,只需调用和设置一些简单的参数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