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在300C系列PLC上的应用

楼主(2021-11-29):
本次CPU采用CTH3 C36-001S2,伺服是A4N-B4012-M200,电机是CTSD M16-B4012-A100
我采用结构化文本和梯形图结合的方式进行编程,用结构化文本编程时要添加两个结构体和一个FB块,创建新工程时可复制粘贴。
这里我使用实轴做从轴,虚轴做主轴,并命名。也可以用两个虚轴。给实轴设置量纲转换,这里用的是2500线的编码器,转一圈需要10000的脉冲,这里定义应用单元为360。虚轴无量纲转换。

在梯形图中把创建的两个轴的功能块调用出来,并命名。

右击“Application”,“在添加对象”中点击”Cam”,添加Cam表,右击“Cam”点击属性,选择”Cam”对主轴和从轴的起始位置和周期性选择进行定义。这里选择周期性变化,方便查看Trace跟踪曲线。

之后规划凸轮曲线,以飞剪为例,如下图。

之后编写简易结构化文本程序给两个轴使能并控制主轴点动。用梯形图编写凸轮表选择指令、电子凸轮关联指令和解除电子凸轮关联指令
结构化文本编程用IF THEN--------END IF语句,进行逻辑判断。给主轴和从轴使能,控制主轴点动。

以下程序块用的是梯形图编程并定义引脚。用到MC_CamtableSelect_0、MC_CamIn_0、MC_CamOut,这三个程序块。

仿真运行,给两个轴使能,在监视列表中要监视的变量加入,之后按Ctrl+F7进行写入操作。如下图。

程序块引脚按说明定义,选择程序块按“F1”查看程序块讲解。选择凸轮表,并关联凸轮表。

之后给主轴点动,正转或者反转,从轴会根据主轴的位置,按照凸轮曲线进行运动。
把主轴的类型选为模数,实现主轴周期性变化,如下图。

打开Trace跟踪功能,监控主轴和从轴位置曲线,主轴会一直走,从轴按照凸轮曲线周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