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MI组态软件出现画面出现超出工作区域的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1-12-29):
使用HMI组态软件出现画面出现超出工作区域的问题的解决...
1.一般出现此问题是使用SCADA仿真和和实际选择的屏类型之间进行切换时出现的。出现这种情况后先别慌,一般会像下面这种情况一样
2,产生这种种现象的原因时在切换到SCADA时分辨率没有进行等比例转换,选择了否,这里一般建议选择是,如果选选择了否就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
当错误已经犯了,我们怎么在改回来呢,这里先要知道设备改之前的分辨率是多少,假设我用了一个7寸的屏把他转换成了10寸,然后我切换切换到了SCADA仿真,把分辨率从1024*600切换成800*480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否,仅仅修改分辨率,不进行缩放就会出现下图情况,导致超界限,这时我们只要在反向把屏切换成10寸分辨率切换回1024*600,,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仍然点击否,仅仅修改分辨率
,反向倒回去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界面,切记,修改的分辨率一定要记住清楚才能一步步倒回去,否则就只能重新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