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合信PLC S7协议

楼主(2022-01-14):
1:支持S7协议的PLC才可以,本例选择CTH300-H56 PLC和组态王通讯。
2:硬件连接(将电脑和PLC用网线连接,先确定PLC的IP地址,本次PLC的IP地址为192.168.1.201)
3:软件配置(打开组态王软件,新建一个工程)

4:点击设备,新建一个逻辑设备连接

5:选择PLC→西门子→S7-200(TCP)协议

6:给创建的连接命名,可随意取名字,点击下一页

7:选择一个COM口。注意:这里的一个COM口就是建立一个连接的意思。如果和多台PLC通讯时,连接不能建立在同一个COM下,要每个PLC从站对应一个COM。

8:输入PLC从站的IP地址,192.168.1.201:0,这里要注意,我用的是旧的S7-TCP驱动,后面不需要加端口号(102),如果是新版的驱动的话就要输入192.168.1.201:0:102。

9:通讯参数

10:点击完成即创建成功

11:之后创建变量,创建变量要在“数据词典“里面,点击新建。

12:建立一个VW0,给变量命名,选择变量类型,关联创建的连接(新IO设备),选择寄存器V,数据类型和读写属性。点击确定

13:之后创建画面

14:创建输入输出域在“文本“里面

15:随意命个名,选择模拟值输入和模拟值输出就定义为输入输出域相当于我们的数字IO域,如果选择离散量输入输出,就定义为Bit类型,要关联Bit的变量。

16:之后关联变量,在右边的“?“选择变量,下面可定义变量的输出格式等。

17:然后点击左上角“文件“保存,之后再点击”切换到View“进入运行系统,点击打开,选择刚刚建立的画面进入即可看到运行后的画面。

18:仿真
提示:如果通讯不成功的话,画面上的变量会出现“???“

组态王与合信PLC S7通讯.pdf

楼主:
组态王与合信PLC S7通讯

组态王与合信PLC S7通讯.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