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7.5与合信PLC MODBUS TCP通讯

楼主(2022-01-19):
1:打开WINCC软件,点击变量管理,在添加新的驱动程序中找到Modbus TCPIP协议

2:右击 “Modbus TCP/IP单元#1” 新建连接,和几个PLC连接就要创建几个连接,之后右击”New Connection 1”点击 “连接参数”配置从站PLC的IP地址

3:在服务器输入要连接的PLC的IP地址,其他的无需更改

4:运行一下可看到有绿色的,连接状态是"确定",说明连接成功。

5:之后就可以建立变量
V区选择 4×保持寄存器/%MW
Q区选择0×线圈/%M
AIW区选择3×输入寄存器/%IW
I区选择1×离散输入/%I

6:V区位的寻址如下图

要关联PLC中的V1.5,WINCC中的位要选择11

7:要关联PLC的Q0.0,首先选择0×线圈/%M,Q0.0是从000001开始的,在地址中会显示0×1.1,要关联Q1.3时,会从Q0.0一直到Q1.3往下排,中间有0.0-0.7,1.0-1.3,11个位,Q1.3是第12个位,所以要输入000012,在地址中会显示0×12.1。如下图。I区寻址同Q区类似,要选择1×离散输入/%I。

8:之后组态画面,添加输入输出域,右击,在属性中去关联变量和颜色变化等;

9:运行结果如下图

WINCC V7.5 版本与合信PLC MODBUS TCP 通讯.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