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H300-H PLC步进寄存器S不够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24):
我习惯用SCR步进做流程程序,发现S只有31个字节,实在太少了,不够用,而且不能用V替代。有什么办法吗?
使用中发现,300中型PLC寄存器资源太少,还有M,  T资源都很匮乏啊。

网友A:
可以使用V区,通过置位复位操作实现程序的跳转执行,也可以通过比较作为条件判断去执行相应的程序,和SCR是一样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V区,通过置位复位操作实现程序的跳转执行,也可以通过比较作为条件判断去执行相应的程序,和SCR是 ...

谢谢,只是感觉SCR逻辑更清晰一些。要是S能支持符号变量就好了,或者S区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