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HMI变量导入到合信MagicWorks HMI操作说明

楼主(2022-02-17):
1、在博图中查看HMI的连接。
2、在合信MagicWorks HMI中建立相同连接。
3、将博图中HMI变量表导出,命名为表1(可随意命名)。
4、在合信MagicWorks HMI中建立变量表2,添加相同的变量数目,将连接改为与表1相同,点击保存后,然后同样导出,命名为(表2)(可随意命名)。
5、打开表1,表1中A列为变量名称、C为连接、E变量类型、F为变量长度、I为变量地址、O为采集模式、P为采集周期。
6、打开表2,注意表2中D列表示长度被隐藏需要手动拉宽,K列与Y列之间隐藏较多可手动拉宽查看,Z列与AC列之间也有隐藏。
7、将表1中:
A列Name以下全部复制,粘贴到表2中A列名称以下,这样将表2的变量名替换成表1的变量名
C列Connection以下全部复制,粘贴到表2中B列连接以下,改变连接
E列DataType以下全部复制,粘贴到表2中C列数据类型以下,改变数据类型
F列Length以下全部复制,粘贴到表2中D列长度以下,对应数据长度
I列Address以下全部复制,粘贴到表2中F列地址以下,改变地址
P列Acquisition cycle以下全部复制,粘贴到表2中G列采集周期以下,改变采集周期
8、将表2中粘内容的文字格式,用表2原内容的文字格式格式刷,刷一下,全部改为表2原内容的文字格式,保存后,将表2导入MagicWorks HMI,选择对应的连接点击ok即可,导入后将MagicWorks HMI变量表2内的之前的变量删除。
9、查看导入后的数据地址是否对应正确,如果不正确,点击保存,可将此变量表再次导出,重新复制地址,更改文字格式后,点击保存,要注意数据与地址要对应,再次将变量表导入即可。(线性转换无法导入需要手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