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gicworks PLC制作的分期付款思路

楼主(2022-03-10):
基于magicworks PLC软件,需要使用永久保存V区,不同分期时间使用指针偏移方式获取。部分变量使用AC寄存器作为临时变量。
密码每十分钟强制刷新且连续错误超过10次后需要等待1分钟后重试。

其中使用局部变量表:

程序本体:
分期日期排列:

密码计算方式:
触摸屏功能实现:

随机码分期.ctmwl

楼主(2022-05-05):
更新为V1.1版本,整体逻辑不变,增加机器出厂日期保护功能防止机器日期被修改到机器出厂日期前,具体如下:

随机码分期V1_1.ctmwl

网友A(2022-08-27):
引用 楼主:
更新为V1.1版本,整体逻辑不变,增加机器出厂日期保护功能防止机器日期被修改到机器出厂日期前,具体如下:
...

时钟掉电,客户拔掉电池和时钟恢复默认值 90年1月1日该怎么办呢?这些好像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掉电,客户拔掉电池和时钟恢复默认值 90年1月1日该怎么办呢?这些好像没有考虑 ...

有点    在子程序里有判断如果时钟等于默认时钟,锁机状态就输出128,可以用于外部程序辨识时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