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TP07I_WIFI10_PLC实现OPC远程访问PLC使用说明

楼主(2022-05-05):
合信触摸屏TP07I_WIFI10_PLC实现OPC远程访问PLC使用说明

需要工具软件:1、PLC编程软件:Magicworks PLC ,PLC本例H226XL
2、HMI软件:Magicworks HMI ,HMI本例TP07I+291-WIFI10(网关功能)
3、远程软件:mico 2.08
4、OPC软件:Magicworks OPC Server
以上软件下载地址:www.co-trust.com/Download/index.html

一、硬件连接:本例硬件:H226XL、TP07I、wifi10模块
二、设置
1、HMI设置:本地配置 ①工作模式:站点(STA)
②RJ45 IP(LAN)和PLC一个网段(PLC参照此设置)
   192.168.127.1(屏自己的ip,不能与下面WIFI IP(WAN)一样)只有127这个数字可以改了,其他数字改了无效,根据实际网络修改次ip,如192.168.x.1
③WIFI IP(WAN)此处设置是wifi10模块联网获取对的IP,
DHCP选择动态比较合适(不同的网络ip是不一样的)
远程配置:设备名称:(根据需要修改,可不修改)
       设备群:必须改成mico帐号下已存在的设备群名称一致,如hexin355
Mico下如果不存在同名的设备群,必须新建一个同名设备群

WIFI连接:先选中要连接的wifi热点,输入秘密,点连接,
等待连接提示wlan0-Connected-热点名-热点给屏分配的ip
2、PLC设置:网络下Ip设置跟HMI的设置一个网段,但IP地址和触摸屏工程连接保持一致
勾选使能远程控制 → 修改群组名称(必须改成mico帐号下已存在的设备群名称一致,如hexin355,Mico下如果不存在同名的设备群,必须新建一个同名设备群)
→设备名称和密码(根据需要修改,可不修改)→其他默认
3、触摸屏工程连接设置:
选择通许驱动程序:CO-TRUST UDP PPI,IP地址和PLC设置一致
3、mico设置
连上网之后,在对应的设备群(如hexin355)里面“认领此设备”或“授权”,设备“testopc”到我的设备下,即可启用远程编程和监控HMI工程
三OPC通过mico远程读PLC数据
第一步:mico配置,对“我的设备”下需要使用的启用远程编程功能,如testopc
第二步、OPC软件设置
Ⅰ、已经配置好了PLC站
①已经存在了PLC站,右键属性,
设置IP(若mico和opc在同一台电脑,一般本机ip),端口号mico远程编程使用的端口号
②启动客户端测试,监控PLC变量
变量通讯正常,数据质量显示GOOD,通讯不正常,数据质量显示BAD
Ⅱ、新添加站,
①右键 → 搜索mico的远程站点
②添加所需要的变量
③启动客户端测试,监控PLC变量
变量通讯正常,数据质量显示GOOD,通讯不正常,数据质量显示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