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字计数器

楼主(2022-07-07):
下面所附的 "Counter_DINT" library 可以用于计算大于 16 位的循环计数。
这个库包含了与集成的 16 位计数功能块相同的块,虽然在双字格式中有附加的溢出输出。
需要分配库存储区
CTU_DI
当有一个加计数输入 (CU)  的上升沿时,32 位的计数器 (CTU_DI) 从当前值开始加计数。如果当前值 (CV)  大于或者等于预设值 (PV),那么计数器位 (Q) 被激活。如果复位输入被激活,那么计数器复位。如果达到最大值 (2,147,483,647) ,计数器停止计数。对于最大值一旦 (CU) 进一步得到计数脉冲,最大溢出位被激活。这个位也是通过复位输入进行复位。

图. 03
配置  "CTU_DI" 块
标志
变量类型
注释
EN
IN
BOOL
激活 "CTU_DI" 块
CU
IN
BOOL
加计数输入 (上升沿)
RESET
IN
BOOL
复位输入
PV
IN
DINT
预设值
CV
IN_OUT
DINT
当前计数值
MAX
IN_OUT
BOOL
溢出显示
Q
OUT
BOOL
计数器位 ("CTD_DI" 块输出)
表 01
CTD_DI
当在 CD 输入有上升沿时,32 位的计数器 (CTU_DI) 从当前计算值开始减计数。如果当前值 (CV) 等于零,计数器位 (Q) 被接通。如果装载输入被接通,计数器复位计数位 (Q),并且装载预设值 (PV) 到当前值 (CV)。当达到零时,减计数器停止计数。一旦计数器达到零进一步脉冲计数 (CD) ,最小溢出位被激活。这个位也是通过负载输入进行复位。

图. 04
配置 "CTD_DI" 块
标志
变量类型
注释
EN
IN
BOOL
激活 "CTD_DI" 块
CD
IN
BOOL
减计数输入 (上升沿)
LOAD
IN
BOOL
负载输入
PV
IN
DINT
预设值
CV
IN_OUT
DINT
当前计数值
MIN
IN_OUT
BOOL
溢出显示
Q
OUT
BOOL
计数器位("CTD_DI"块输出)
表 02
CTUD_DI
当加计数输入 (CU)  有上升沿时,32 位的运行加减计数器 (CTU_DI) 向上计数;当在减计数输入 (CD) 有上升沿时,向下计数。当前值保存在参数 CV 中。每次运行时,预设值 PV 与当前值进行比较。如果达到最大值 (2,147,483,647),在加计数输入的下一个上升沿导致计数器转向并且又从最小值 (­2,147,483,648) 开始计算。如果达到最小值 (-2,147,483,648) ,在减计数输入的下一个上升沿计数器转向并且继续从最大值 (2,147,483,647) 开始计算。不论哪种情况,都设置溢出位 OV 。如果当前值 CV 大于或者等于预设值 PV,计数器位 Q 被激活。在其它任何情况下,计数器位被断开。如果复位输入被激活,计数器 CV 和 溢出位 OV 被复位。

图. 05
配置  "CTUD_DI"  块
标志
变量类型
注释
EN
IN
BOOL
激活  "CTUD_DI" 块
CU
IN
BOOL
加计数输入 (上升沿)
CD
IN
BOOL
减计数输入 (上升沿)
RESET
IN
BOOL
复位输入
PV
IN
DINT
预设值
CV
IN_OUT
DINT
当前计数值
OV
IN_OUT
BOOL
溢出显示
Q
OUT
BOOL
计数器位 ("CTUD_DI" 块输出)
表 03

counter_dint.ctm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