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区域指针将HMI日期时间传送到PLC

楼主(2022-07-15):
目的:用于将日期和时间从 HMI 设备传送到控制器
操作步骤:
HMI:1.建立连接,激活用于“每个连接”的区域指针:“日期/时间”和“作业邮箱”并关联变量地址,"作业邮箱"可选采集周期

2.添加所需变量,关联读PLC时钟的变量地址

3.组态画面

PLC:1.“日期/时间”域与PLC读写时钟的数据排序不同

PLC写时钟之前需要先排序,再写入时钟

2.“作业邮箱”需写41才能将HMI时间传送到PLC,"作业邮箱"可设置采集周期,一周期后自动复位为0

为方便查看PLC时间,将PLC时钟读取并组态显示到HMI

网友A(2024-01-08):
为什么要用 作业邮箱,直接传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 作业邮箱,直接传不行吗?

直接传你得通过脚本把HMI时钟获取出来到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