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因为出现MinTask里面的间隔时间格式写错造成PLC报错

楼主(2022-07-27):
codesys因为出现MinTask里面的间隔时间格式写错造成一系列PLC出错。
出错原因:如图将格式t#20ms改成了直接数字写入(数字写入是不会产生报警信息的)
正确格式:
错误格式:
出错现象:因为软件检测不会判读错误,程序能下载进去。
                      PLC会出现在RUN或者STOP状态下,断电重启时候PLC的指示灯会正常,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PLC的所有指示灯闪烁一下,接着BF灯常亮,
                      软件搜索不到PLC,Ping不到IP。(这个过程中会有几秒的ping通过程)。

               1,新建立一个空白工程或者是正确的工程,点击菜单栏上的【在线】——【创建启动应用】,这个操作完成会生成两个文件: Application.app 和Application.crc
               2.U盘根目录 建一个文件夹 叫“Application”,然后把  Application.app 和Application.crc  放进去。
              3.CPU断电,将PLC打到RUN状态,插入U盘,CPU上电,等到CPU的RUN灯亮时上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