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H300使用U盘做数据记录并进行查看

楼主(2022-08-16):
打开PLC软件并新建程序,找到向导在里面选择数据记录向导如下图所示:(先确保程序无误否则PLC编译会报错

进入数据记录向导界面
若勾选上载完成后清除记录的数据,当进行在线查看数据记录后或直接拔出U盘时,当前的数据记录会被清除
本次设置的数据域最大个数为1000(向导默认为1000
本次数据记录定义大小为16个字节
1000X16=16000<1M
1M=1024X1024=1048576
配置完成后,在程序编程中调用此指令库
报错时,1.检查U盘是否为FAT32;
            2.查看下载界面是否勾选上数据记录;
            3.断电后重新插U盘后上电测试。
在数据管理器界面对向导进行下载

方法一:在线查看,U盘插在PLC上通过PLC软件直接查看;
导出的文件为SCV文件。
方法二:将U盘拔出插在电脑上,创建一个新项目,点击PLC找到在线查看数据记录
(此方法配置向导时不能勾选上载完成后清除记录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