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WiFi屏远程PLC上下载程序

楼主(2022-08-24):
方法一:使用UDP PPI连接,触摸屏给PLC提供网络
一、触摸屏配置
1.顺时针点击屏幕四个角,进入配置界面,点击IP/WIFI配置。
2.点击“本地配置”:RF选择开;工作模式选择客户端模式;动态IP选择动态,点击提交。如图。
3.点击“远程配置”:定义设备名称、设备群(要与mico中的群名称一直)、网络端口(默认8888)点击提交,如图。
4.重启触摸屏。
5.点击“WIFI连接”:点击扫描,在列表中选择要连接的网络,在口令中输入密码,点击连接,直至左上角显示waln0-Connected-无线网默认分配地址连接成功(若多次尝试连接不成功,重启)如图(需要连接WIFI模块)
6.点击“本地配置”,设置RJ45 IP(需要与连接的PLC在同一网段);
7.设置WIFI IP,若选择静态选项,IP需要与所连的WiFi在同一网段,默认网关、主DNS、副DNS需要与此WiFi一致;或直接选择动态。

二、连接表配置
1.    点击右上角“连接表”点击IP,选择端口号为20000的连接,设置其IP地址为PLC的IP地址然后点击确定,点击提交。
2.    重启触摸屏。

三、HMI与PLC在MICO中建立连接
1. 打开MagicWorks HMI软件,通讯驱动选择CO_TRUST UDP PPI,从站IP地址设置为所连接PLC的IP地址,下载到触摸屏。
2.打开MagicWorks PLC软件,设置系统块TCP/IP端口,IP地址为HMI设置的远程IP地址,网关应与IP地址相一致(前三位相同,最后一位为1),DNS服务器与网关一样。勾选“使能远程控制”定义设备名称,服务端口默认8888,群组名称与HMI设置一样,认领密码默认:12345678,设置完点击确定,如图。
3.双击通信,设置PG/PC接口,选择CTH300/200Local(TCP/IP)->以太网,双击刷新,确定(以太网网段应与PLC对应)。下载,勾选系统快。在MICO对应的群设备中即可看见设备,如图。同时PLC RMC绿灯亮。

四、MICO远程监控上下载程序。
1.在群设备中,右击待监控设备,认领此设备。在我的设备中可看见认领的设备,右击启用远程编程,选择启动远程编辑连接,如图。即可在MajicWorks PLC软件中远程监控。

2.打开MajicWorks PLC软件,通讯PLC,选择CTH300/200 Remote_MiCo(TCP/IP)->当前远程连接网络。即可搜到PLC,并进行上下载程序,如图。

方法二:使用PPI连接,触摸屏上网;PLC不上网
此方法与上述配置区别在于,PLC与屏通讯选择PPI连接(CO-TRUSTCTS7 100/200)。通讯上后按同样的方法把屏加入到MiCo设备群中,PLC不需要上网,使能远程也可以不勾选。
在mico中触摸屏启动远程编程,即可对PLC进行远程上下载程序。(注意:启用远程编程时,触摸屏与PLC的连接会断开,结束远程编程后自动恢复)

PLC通讯方法如下:
1.设置PG/PC接口,选择CP6453/RS485(TCP/IP)->自己的网络名称
2.双击配置端口,IP与本机网络IP一致,端口号默认20000,波特率为屏与PLC连接时的波特率。
       3.双击刷新即可找到PLC,正常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