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U带A3NA4N回原(带原点)用法

楼主(2022-08-31):
一、伺服接线
1A4N接线:把原点信号接到 探针1
2A3N接线:把原点信号接到 Probe1(探针1
二、伺服参数设置
  伺服控制模式P1=15
       EtherCAT通讯周期P58(单位ms),根据上位机设置
  启用探针1P46=1
     滤波参数设置,P66,根据需要修改,不一定要修改
三、欧姆龙CPU设置,PDO里面,输出添加60B8h(探针控制字)、输入60B9h(探针状态字)、60BAh(探针1上升沿触发位置)、60BBh(探针1下升沿触发位置)
四、周参数配置
        1、轴输出参数配置
2、轴输入参数配置
3、数字输入参数配置
4、回原方式选择,选择使用外部原点信号
五、程序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