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PLC与合信C系列modbus_tcp通讯介绍

楼主(2022-09-14):
*本帖介绍了西门子S7-1200PLC(主站)与合信CTH300-C系列PLC(从站)通过modbus_tcp协议通讯。
一、在博图软件(V16)中进行组态。
1.双击设备与网络,在硬件目录中找到对应的PLC型号,拖拽至拓扑视图中

二、设置主站IP
1.在设备视图中选择CUP-属性-以太网地址-添加新子网,即可在下方设置主站PLC的IP地址

三、添加通讯功能块
1.双击程序块,右侧指令-通信-其他中找到MB_CLIENT功能块,将其拖拽到程序块中

2.该功能块各引脚定义如下

3.其中 MB_MODE、MB_DATA_ADDR 和 MB_DATA_LEN 的组合定义了 MB_MODE 值为 0、1 和 2 时,当前 Modbus 消息中所用的 Modbus 功能代码

4.CONNECT 引脚的指针类型
1)首先创建一个全新的全局数据块DB2

2)打开DB2,定义一个数据类型为“TCON_IP_v4”的变量,该数据类型结构下的参数定义如下

注意:
  • CONNECT 引脚的填写需要用符号寻址的方式。
  • TCON_IP_v4 是系统数据类型,不是在 PLC 数据类型中创建的。
  • LocalPort 一般使用默认值 0,意思是本地使用随机端口。

5.创建MB_DATA_PTR数据缓冲区
1)同样创建一个全局数据块
2)建立一个Word数组的数据类型,以存放通讯的数据。需要在DB块的属性中取消勾选优化块的访问

6.调用MB_CLIENT指令,使用功能03从服务器中读取100个寄存器的值,因此MB_MODE = 0,MB_DATA_ADDR = 40001,MB_DATA_LEN = 2

四、合信C系列PLC modbus_tcp从站用法详见该链接:
http://bbs.co-trus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highlight=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