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ree通讯——可过滤多帧不同ID

楼主(2022-11-14):
附件canfree库文件相较于之前的canfree库文件多了一条可以过滤多帧不同ID的CAN接收辅助指令,本贴主要介绍如何使用附件库文件实现接收多帧不同ID的报文。其余指令的介绍可参考此贴:CAN自由收发接口库使用说明(后附库文件及库使用实例) - CTH200系列PLC - 合信论坛 - COTRUST Inc. (co-trust.com)(使用本指令注意PLC的固件版本保持最新,版本低了就不支持这条指令了)
库指令如下所示:

CA接收辅助指令如下:
CAN接收辅助:用于指定规定的ID存放规定的缓冲区,指定之后,调用接收指令,将符合ID条件的数据另外存入规定的位置,不符合ID的数据,放在原来的位值
Channel:CAN通道选择
RcvPtr:接收数据缓冲区指针
FrameID:接受到数据的帧ID
Mode:1-添加设置 0-删除设置
Sta:设置状态  0-设置未完成  1-设置完成
Err:错误码  0-无错 1-已经设置过了 4参数错误

使用步骤如下:
1、调用初始化指令
2、调用接收指令

3、调用CAN辅助指令,需要过滤多少条不同ID就调用多少条can接收辅助指令,最大可过滤256条(本例过滤了3条)执行完接收指令后就执行接收辅助指令,即可将对应ID报文接收存放在对应的位置

COMM_canfree.ctm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