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中使用梯形图显示符号注释的方法

楼主(2022-11-28):
按照如下设置可以讲程序中的符号注释显示出来

网友A(2023-09-26):
我在自动申明里建的变量注释为什么都是另开一行,不像图片上的跟在后面在同一行,这个可以设置吗?
还有就是网络注释字体是斜体字能改黑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自动申明里建的变量注释为什么都是另开一行,不像图片上的跟在后面在同一行,这个可以设置吗?
还有就 ...

您好:
没有设置可以修改字体;
自动输入变量注释的键入是固定的,也没有办法修改;只能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