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TP07I触摸屏与显控PLCModbusRTU通讯

楼主(2022-12-09):
合信TP07i和显控的PLC做modbusRTU通讯,显控PLC内部不需要设置程序,只需要将通讯端口设置好就可以了。modbus通讯时会有高低字节的转换问题,通过触摸屏来切换显示即可。这里选用com1485口,因为合信触摸屏是485的接口。
接线为DB9,3正8负对应显控PLC接线端子  485+,485-

触摸屏建立一个modbusRTU连接,波特率这里设置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与显控PLC内部设置一致。
建立变量关联到显控PLC的 D0,D2,D4寄存器,和M0,M1,M2,M3,对应地址如截图所示。
例如:D0对应地址4X40000也就是440001的地址
          M0对应地址0X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