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保密空间用法介绍

楼主(2023-02-27):
TrustPLC 除软件上提供的 4 级程序加密外,还提供了保密库功能,保密库功能是CTSC-200/CTH200/CTH-300H系列CPU 为扩大用户编程程序空间和增加程序保密性而提供的一个特殊功能。 【特别提示】:为了保证程序的绝对安全,下载至保密库的程序不允许用户上载,因此也不能在线监控,如果您要调试保密库里的程序,请先在普通 POU 里将程序功能调试 OK 然后再移至保密库下载。
合信 CPU 最多可加载两个保密库(“ct_lib1”和“ct_lib2”),不同类型的 CPU所支持的保密库及保密库的大小不同,具体可查看选型手册。
下述为在合信编程软件及西门子编程软件中使用保密库的用法介绍
1、在 MagicWorks PLC 中使用保密库
1.1【创建保密库】
在项目管理器页面,展开左边的工程树形控件,点击当前站点下的 CT_LIB1/CT_LIB2 节点,在下面的程序块里创建您要存储至保密空间里的程序。
说明:应用程序会根据您选择的 PLC 类型初始化工程树显示,如当前 PLC 只支持 CT_LIB1,则对应站点下只有 CT_LIB1 的节点,CT_LIB2 的节点会隐藏。
1.2【使用保密库】
在当前站点下的普通程序块中调用 SFC1/SFC2(可在普通程序的 OB1 或 FC 中调用都可以),如下图:
1.3【下载保密库】
点击下载,在对话框中勾选要下载的程序块和 CT_LIB1/CT_LIB2。您可以三块一起下载,也可以单独下载其中一块。下图示例中 CT_LIB2 显示灰色原因是当前 PLC 类型只支持 CT_LIB1。
1.4【清除保密库】
点击 PLC--清除菜单,在对话框上选择您要清除的库 CT_LIB1/CT_LIB2,点击清除即可从 PLC 程序空间将之前的保密程序删掉。如果下载时您同时选择了程序块和 CT_LIB1/CT_LIB2,那么下载后 PLC 程序空间里旧的保密库程序会被覆盖。

2、在 MicroWIN 中使用保密库
2.1、【创建保密库】
在工程中,创建所有要作为保密库的程序块,将主程序块的名称命名为 ct_lib1 或 ct_lib2,下载到 PLC 中,在 PLC 中就生成了库函数包括工程中的所有子程序块的动态连接库。
2.2、【下载保密库】
将编辑好的保密库程序下到 PLC 中(如下图所示),在 PLC 中就生成了库函数包括工程中的所有子程序块的动态连接库。每次成功下载了新的保密库之后,PLC 中原来的库和程序块完全被清除。PLC 中生成了名为ct_lib1 的保密库。
注意:在下载保密库时确保只下载程序块。
同样的流程可以下载另一个名为 ct_lib2 的保密库到 PLC 中。
2.3、【使用保密库】
在工程中,先创建已经下载到 PLC 中的保密库同名的空的子程序块,如 ct_lib1 或 ct_lib2, 在工程中再调用这些空的子程序块,程序下载到PLC后,此工程中的空程序块在CPU内部会被替换成原下载的与之同名的库函数,运行 CPU 时执行的就是相应保密库里的程序。(使用时最好先加载保密库,然后再加载使用保密库的程序。)
2.4、【清除保密库】
下载新的保密库时,PLC 中原有的保密库被清除。下载一个主程序名称为 ct_lib1 或 ct_lib2 的空的程序块的工程到 PLC 中,PLC 中的相应的保密库就被完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