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量纲转换功能介绍

楼主(2023-03-15):
控制器总是以令伺服运转多少脉冲数来作为运行位置命令的,因此,控制器必需知道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每圈脉冲值,同时还需知道运转机构的减速比、丝杆导程、皮带轮周长等机械参数,在软件的量纲转换中可输入这些参数,如下图:
图中第 1 项,用于设定每圈脉冲数;
图中第 2 项,用于设定减速机的减速比,图中 5:1 表示伺服电机轴每转 5 圈,减速机输出轴旋转 1 圈;若没有使用减速机,则减速比为 1:1;
图中第 3 项,用于设定输出轴每旋转 1 圈,工件的运行物理距离。
例如,若使用的是飞剪轧辊,我们只关注其旋转角度,如这样填写:
下图使用了PLCopen指令,结合上述量纲转换参数设置,
如果Dis写1.0,执行的结果是机构旋转 1°;
如果Dis写360.0,执行的结果是机构旋转 360°;

由此可知,通过对 1/2/3 项的准确设置,就可以实现应用系统物理单位与 MC 运行指令单位一致,使得用户程序的指令直观明了,方便变量设置,不易发生错误。

注意,设置电机参数,是PLC在发送最终的(脉冲数
位置指令时,进行电子齿轮比的换算,并没有下载到伺服驱动器中;而伺服中功能码设置的电子齿轮比同样会对运行指令进行衰减处理,因此,如下图中,对伺服电机实际产生影响的是 Rc*Rd:

因此,若要保证用户程序在每个应用设备中的运行表现相同,必需将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功能码初始化到指定参数值,否则因为伺服功能码设置的不同,会导致运行响应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