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PLC(主)与西门子1200(从)Modbus_tcp通讯介绍

楼主(2023-03-21):
本帖介绍合信PLC与西门子1200通过modbus_tcp通讯案例:
一、客户端设置
1.IP地址
合信PLC需要在系统块内设置固定IP:

2.调用客户端程序(也可以通过modbusTCP向导):

引脚定义如下:

3.设置好后下载程序到合信PLC,至少需要勾选系统块、程序块。

二、服务器设置
1.在设备和网络中,托选对应的PLC型号

2.双击PLC,在属性-常规-以太网设置中点击添加新子网,并设置PLC的IP地址

3.在程序块中,调用MB_SERVER指令

4.MB_SERVER指令引脚定义如下
其中需要注意:MB_HOLD_REG引脚开放的地址范围一定要比主站填的Count大,不然会报错

5.创建CONNECT引脚的指针类型,需要新建一个变量,类型为“TCON_IP_v4”,其各个参数引脚定义如下

其中硬件标识符在下图标注位置查看

注意:
  • CONNECT 引脚的填写需要用符号寻址的方式。
  • TCON_IP_v4 是系统数据类型,不是在 PLC 数据类型中创建的。
  • RemotePort 一般使用默认值 0,意思是不指定客户端端口。
  • RemoteAddress 可以不指定,意思是不指定客户端 IP 地址。也可以像图 6 所示指定客户端地址。

三、调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