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部引脚控制伺服简单正反转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3-05-19):
方法1:通过外部引脚触发多段速方法控制正反转:应用原理通过外部引脚触发P324-P339的对应速度,设置参数直接设置正反速度(速度方向用数值正负区分)和停止速度(0)即可
具体端子触发情况及参数设置下图:

方法2:通过外部引脚触发控制外部速度模式方法控制正反转:
应用原理通过外部引脚触发P95-P102的对应内部速度,设置参数直接设置正反速度(速度方向用数值正负区分)和停止速度(0)即可
具体端子触发情况及参数设置下图:

方法3:通过外部引脚触发JOG方法控制正反转:
应用原理通过外部引脚触发JOG功能,设置参数直接设置JOG速度P70(正反转速度都是这个通过不同引脚换方向)即可
具体端子触发情况及参数设置下图:

注:带※号必须保存后重启才能生效
       在伺服面板直接修改参数时负数值直接按0后按下键即可,每位数字右下角都有小数点即为负数
       如不需要上电使能,将P16设置0通过外部引脚控制使能引脚默认为9号
       以上参数设置都引用外部输入34号和10号引脚实现公共端为11号引脚,PNP,NPN接法都适用。如需更换其他引脚可根据一下参数设置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