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L系列EtherCAT模块与倍福twincat3进行EtherCAT通讯步骤

楼主(2023-05-31):
本例使用TwinCAT3软件做主站与CTL系列EtherCAT模块通信
1、添加CTL模块EtherCAT从站描述文件
将XML文件放到软件安装目录\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此文件夹下面
2、查看是否安装好网卡驱动
3、如果在installed and ready to use devices 里面没有可用的网卡则需要选中网卡然后在右边点击Install按钮。直至在installed and ready to use devices里面有对应的网卡。
4、新建工程 FLIE->New->Project
5、选中TwinCAT Projects->OK
6、单击I/O --> 右击 Devices --> 单击 Scan  --> 确定(扫描添加从站)
选对应的网卡 OK
7、双击 Box 1
单击 EtherCAT -->Advanced Settings.
8、选中CTL_ECT,然后点击OK,等待完成这一步没有弹出异常窗口就表示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