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远程合信PLC注意事项

楼主(2023-06-19):
本例:MCGS远程已连接
使用MCGS远程可通过网口或者串口远程编程我们PLC。1,网口远程方式:MCGS触摸屏和PLC为网口连接,打开MCGS远程软件,点击运维,点击联机
联机成功以后即可打开PLC编程软件如图指定PLCIP地址搜索PLC进行远程编程。
2,串口连接方式:MCGS和PLC串口连接,在联机成功以后点击穿透,此处需要注意MCGS触摸屏是哪一个come口与PLC连接的,选择对应的cmoe口,开启穿透
穿透成功以后即可打开PLC编程软件,选择串口通讯,填好对应的波特率,这里的come口为远程软件安装的虚拟串口,勾选上使能远程编程确定以后,双击刷新就可以搜索出PLC进行远程编程
注:网线远程指定IP为PLC的IP地址;串口远程有两个COME口,虚拟COME口是用于编程软件通讯连接的,HMI-PLC的COME口是要与实际MCGS连接的COME口一致,用于穿透。
MCGS有两个远程软件,操作都是一样的,只是显示界面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