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与合信PTO的用法对比

楼主(2023-07-05):
SMART与合信PTO的用法对。1.PTO指令单段管道化
合信SMART
SM67.0PTO更新周期SM67.0PTO更新频率
SM67.1未使用SM67.1未使用
SM67.2PTO更新脉冲计数值SM67.2PTO更新脉冲计数值
SM67.3PTO时间基准:0=1μs,1=1msSM67.3未使用
SM67.4未使用SM67.4未使用
SM67.5PTO操作:0=单段,1=多段SM67.5PTO操作:0=单段,1=多段
SM67.6PTO/PWM模式选择:0=PTO,1=PWMSM67.6PTO/PWM模式选择:0=PWM,1=PTO
SM67.7PTO启用:0=禁止,1=启用SM67.7PTO启用:0=禁止,1=启用
SMW68PTO周期SMW68PTO频率
注意:在单段管道化期间,频率的上限为65,535Hz,如果需要更高的频率(最高为100,000Hz),则必须使用多段管道化。
使用 STEP 7-Micro/Win SMART 打开S7-200 CPU 的 PLS 指令程序需修改控制字节(SM67.6)和更改周期为频率(SMW68)。

例如:在 S7-200 程序里,编写 500ms/周期(SMB67=16#8D,SMW68=500ms),装载周期和脉冲的PTO 输出程序,移植至S7-200 SMART需要修改SMB67=16#C5,SMW68=2Hz。
合信SMART

2.PTO指令的多端管道化相对于 S7-200 多段 PTO 计算周期增量的方式,S7-200 SMART 多段 PTO 设置更简单,只需要定义起始、结束频率和脉冲计数即可,如图2所示。因此移植时需要重新编写PTO多段管道化程序。
合信SMART
PLS指令多段PTO移植时无论 S7-200 中定义的SMB67为16#A0(1μs/周期)还是16#A8(1ms/周期),S7-200 SMART中都需要改为16#E0。起始、结束频率根据公式计算,脉冲数不需要改变。
合信SMART

注意:如果 Ts 段持续时间少于 500 微秒,将导致 CPU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计算 PTO 段值。 PTO 管道下溢位(SM66.6、SM76.6 和 SM566.6)将置为 1,PTO 操作终止。